危险啊!450GF飞行中突然 电机断轴

楼主(2011-03-02):
今天飞450GF已经飞了两块电,飞到第三块电时突然听到类似大桨齿轮磨头罩的声音然后动力全失,飞机就掉了下来,好彩飞机是在低空悬停正准备降落。除了电机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是在做动作时候断那。。。。。。。

这个电机也就50个起落而已,检查过电机的轴承都很顺滑,不知道为何主轴断了,
唉,又要破财了。

网友:
广东人哈

3DX China时候有个人翻滚时候掉了插头一样安全降落

网友:
换电机吧,断轴说明你没保养过电机,只知道飞

网友:
这电机也有一些年代了,估计飞得时间长了,金属疲劳了

网友:
请问电机如何保养?

网友:
可能是大齿轮和电机安装过紧,电机高速转动单边受力过大就会这样了

网友:
这电机其实很长寿的,我的已经700起落了,还没有保养过,打算飞坏算了

网友:
光使用不保养 哪个都会坏的。。。

网友:
楼主啊,这个电机可买不到哦,我也是亚拓450SE GF ,也是这个原装电机烧掉了,一直没买到这款电机,后来就买了450M电机,我不会绕电机线,只好换电机了,你只要换电机轴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那样的电机在手里没有用,lz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