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的新伴侣

楼主(2011-03-02):
 顺便请教一下,圆刀粒的面铣刀跟方刀粒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园刀粒吃刀小,

楼主:
我今天用它铣了一个螺母的面,好光滑啊,比以前的方刀粒的光滑好多好多

网友:
哪家买的 多少钱钱?

网友:
兔子   说说第一张图片里的水冷箱,看着很上档次。

网友:
圆刀不能吃大刀,精加工用,另外断续切削不容易碎。

网友:
这刀要多少钱呢

网友:
兔子,你的床好新呀,托板两边的挡板哪去了?

网友:
这个我前几天才问过我们公司的铣床师父的 这两种铣刀都是用的是硬质合金刀片 一般来说能使用非常高的转速 能铣削很硬的材料
圆刀片的铣刀因为有比较大的前角 在机床刚性好的情况下背吃到量比方刀片的大得多 以为刀片是圆的 在比较大的走刀速度下表面的光洁度仍然很高 但是因为刀片铣削的时候与刀片与工件的接触面非常大 所以切削力很大很大 如果机床比较小的话大走刀大背吃刀量的情况下机床会震动的很厉害 所以只能利用刀片上的那个大圆角的优势做小吃到量中慢走刀速度的精切削
再说说方刀片 那个刀片在切削的时候接触面的面积比较小 刀片数量一般来说比较多 加工的时候能用很大的走刀速度 但是由于刀片的前角比较小一般是零度或者是负的前角 再有刀片刀口上背有刀口倒棱 还有就是刀盘上的容屑空间比较小 所以方刀片的刀子被吃刀量不能太大 配上合适的走刀这种刀子也能做精切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盘115,刀柄100,淘宝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不是水冷箱,是综合自动润滑供油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刀粒是日立的,85一盒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刚到的床,两边的挡板拆下去测量尺寸准备改数控啦

网友:
大那台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啊,出了我拿什么加工这个的附件啊

网友:
普通碳钢类材料,线速度大约250,切深0.3-0.5,每齿进给0.25,
铝材线速度还可以更高,仅供参考

网友:
能PM刀柄、刀盘的链接吗?  正在找这玩意

网友F:
回复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05694198
不知道会不会给斑竹删除,你看看吧

网友H:
好是好,就是不能干铝

网友F:
 我干的就是铝合金,不粘刀,为什么大家都说粘刀的东西到我手全部都不粘刀呢

网友I:
买那么大的床就为了干铝有点奢侈

网友J:
回复 网友F:
铝合金有很多品种的 纯铝比较容易粘 其他的 特别是铸造铝合金是不会粘的 不过你的刀子铣铝的时候最好加点切削液 最好加酒精 这样能保护刀片上的镀层 刀子会更耐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J:
这个以后都会用到数控小25LV上的,以后这个DB30的铣床。。。也就偶尔干点零活,钻钻孔,基本属于退休了
所以会用到切削液的,我妈给我要了一桶,还剩下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