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遭遇灵异事件

楼主(2011-03-02):
昨天下午和失业中在新开发区一空地准备试飞我的FPV机,翼龙+xxd2212 kv1400+仿APC7060+好赢40A+SKYLARK 黄金甲OSD+480线单板机+FF9+149DP+两组3S 2200MAH。
      由于之前2天在市区体育场没能测试距离,目视飞行下,显示器显示距离500米,云台舵机出现抖舵现象,起飞前搜星很慢,并且只有4星,起飞后最多8星。考虑体育场旁边高楼上有个电信基站,没有超过500米。
      在FF9天线不拉的情况下,距离仅为10米···拔掉OSD主板,距离为100米···反复测试了近1小时内,把所有设备挨个拆下测试,最终发现一接OSD主板距离会比不接OSD主板近90%······接近6点准备回家前,我们打算做最后一次测试,这一次灵异事件发生了!接OSD主板距离达到90米左右,反复测试也正常。但是天已黑,回家!
      非常灵异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肯定要飞下试试  真的  没吹NB

网友:
   OSD 会干扰吗

楼主:
就是很奇怪啊

网友:
有金属材质的鬼爬到你的接收天线上了

网友:
问题很简单,肯定是149有问题了。卖了吧?卖时告诉我啊?你的翼龙能装下那么多?肚子真大?

楼主:
149DP没问题,以前汽油机用的。而且断开OSD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用SKYLARK 黄金甲,AX载机,FF9控,日冠接收机。没发现你的症状啊?航点设置200米,8个航点都飞过。

楼主:
最奇怪的就是6点钟后就正常了,周末再次测试下看

楼主:
我已经把OSD、电流传感器、接收机用锡箔纸包上并接在了接收机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