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的TM1000对频问题

楼主(2011-03-02):
新入手dx8  tm1000对频对不上,ar8000能对上,采用的是dsm2制式,只有选择第二个模型才能对上TM1000双工发射。郁闷了好久还对上。

网友:
你把tm1000插在接收的對頻通道上
然後按住TM1000上的對頻按鈕,開電,燈號閃爍後,按著dx8的教練按鈕(對頻)開機,這樣tm1000的燈應該就會跟接收機同步閃爍、對頻。

試試看

楼主:
先给接收机对频,在给tm1000对频吗?选怎么什么制式对频啊,还没对上。

楼主:
已经对上了,原来是按住tm1000的BIND键的同时给接收机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对上了,原来是按住tm1000的BIND键的同时给接收机通电。

算你厉害,你之前的AR8000是怎么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