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点迷津!电池问题

楼主(2011-03-02):
新手请教大侠们个问题 我一直在用ACE的电池 却看到论坛上有好多人说格氏的电池不好 售后也不行
那在这里小弟想请问还有什么品牌的电池性价比高点售后也行的电池呀 我用3S 2200 25C的 和4S 2200  25C
请各位大哥们帮帮忙挑选下 介绍下 价格不要太高 我的经济能力也有限  准备近期进4S 电池
也可加我QQ329993592 和我说 谢谢了

楼主:
我看了 好像没有4S的呀。。。我在淘宝的10月店看的

网友A:
你去淘宝搜“T2模型”吧  我和我们红河州的模友就是在他那里买的  我试过一次最低电压放到3.2V(单片)  居然没事,商家和我说单片最低不要低于3.3V就没事,口说无凭,上一个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吧...绝对不是托!!免得又被大家当做我的朋友“柴狗狗”

普秋丽
(18:43:22):

晶晶  你还不去吃饭吗??

t2模型
(18:43:45):
恩,我7点走
对啦,我们的电池是3.2V截止的

普秋丽
(18:44:18):
也就是说最低单片可以放到3.2???

t2模型
(18:44:24):
是的
A级电芯都可以

普秋丽
(18:44:40):
嘿嘿....我看还是算了  试过一次就行了
经常这样放  电池命不长

t2模型
(18:45:10):
不会,我们的平台是这样的

普秋丽
(18:45:13):
我只试过一次

t2模型
(18:45:23):
你在3.3绝对没事

普秋丽
(18:45:43):
不敢这样折腾啊
改天聊了  吃饭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淘宝搜“T2模型”吧  我和我们红河州的模友就是在他那里买的  我试过一次最低电压放到3.2V(单片)  居然没事,商家和我说单片最低不要低于3.3V就没事,口说无凭,上一个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吧...绝对不是托!!免得 ...
一般锂电的工作时的电压不低于3.2-3.3一般都没有大问题,但“工作电压”是放电情况下的,工作电压3.3V在停止工作后,电压通常会上升到3.6V以上,甚至有些电池会上升到3.7V。如果空载电压到了3.3V,一般电池都会受些“伤害”了。
格式厂家售后还不错的。
花牌5C充电的也很好。4S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