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启动器是干神马用的?

楼主(2011-03-02):
淘了个小台钻,天津产的,主轴无旷量,1973年,比我还大!
台钻是三相异步电机,Y型连接。在电机的一边有一个大铁盒子,上边写着“电磁启动器”,然后有启停开关。当时问了老板,说没有“电磁启动器”电机起不了!
问题来了1.“电磁启动器”是个神马玩意? 没它的话,台钻的电机真启动不来吗?
               2.家里没有三相电,只有一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如果直接接到台钻的三相异步电机上(假设启动按钮是开的状态),会不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
              3.如果拆了“电磁启动器”,变频器的输出如果直接接到台钻的三相异步电机上,电机能启动吗?

网友:
简单的说,是用来启动小型三相电机的启动装置,按下绿色按钮就电机就转起来,按红的就停下来,电磁启动器,里面有热保护,用来保护电机过流,还有一只接触器,不能用来调速,接法简单,使用方便。

网友:
变频器和电机功率匹配,接上后变频器设定快速调试,接上电机启动变频器就能转,试好正反转哦。

网友:
没有三相电,就不好玩了,还的买,2相变三相,220的变频器,淘宝就有卖的,价格不贵,。你那三相变频器用不了

网友:
电机功率小的话,可以卖他,再直接买个二相电机的了,省事。这是最省钱的方法。

网友:
电磁启动器,电力拖动的那一套玩意,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说白了就是电磁开关,没有也没事,用空气开关完全可以代替,但是如果电流很大,会不安全。建议楼主保留,将里面的接触器的线圈换成220V的即可。

楼主:
彻底晕菜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接触器按钮启动那套东西,你要我给你一套,把线给你接好

楼主:
谢谢塑造 ,我不是要电磁起动器,我只是想用变频器接380V的电机,但是多了个电磁起动器,不知道会不会接上后,把变频器烧了。。。

网友:
你的三相电机是多少千瓦的?选用输入200V的变频器一定要选一个比它大一级的.

网友:
电磁启动器应该就是交流接触器那一套东西吧

网友:
是灭弧用的

网友A:
别误人子弟,工业上的电磁启动器是为了控制大的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而做的星角转换或电抗器,家庭用不到,国家的安全规定里,4KW以下的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
拆了“电磁启动器”用

网友:
扯蛋!只要是一般的鼠笼电机,从电机引线那断开,前面爱啥啥全部扔掉换成变频器就完了,220的改成角接

网友:
唉呀,三相电机改二相,他不会加电容,加手工费,在我们这的,80多,买个1.5二极滚子,才,300多。另外换成,220线圈的接触器,电磁起动器能用。但他家没有,380的电,再一个说明一下,小电机也的用电磁起动器,1.5KW就有,正泰前年买,50元,今年的100.OK
最省的钱的是,换二相电机。不调速的话,变频器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误人子弟,工业上的电磁启动器是为了控制大的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而做的星角转换或电抗器,家庭用不到,国家的安全规定里,4KW以下的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
OK

楼主:
明白了,就是从电机的引线引出3根线,然后接在变频器的输出,把那个“电磁启动器”直接从窗户扔出去 (也可以不扔),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不扔

呵呵,当然。

网友:
这个偶来讲应该有发言权吧。偶在工厂都做了5年电工了。

距楼主描述,你的电磁启动器应该是控制小功率的东东。其作用相当于开关。只不过电磁启动器加了和电机配套的热过载保护器。如果楼主要接变频器的话。建议用高分断路器做电源控制。变频器和电机中间不应有开关或者类似开关功能的电器。并且电机启停要用变频器控制。只有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才关闭电源,以减少对变频器点子元件的冲击。。

楼主:
还是李寒讲的通透,我明天去拆了那个开关,另外,我那个小电机是370W 1.05A的!1978年的,拆开看了下,铜线。。重。。老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