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来看一看

楼主(2011-03-02):
固朗450C 突然出现了一个毛病 3500KV
电机
开控后 插电源 滴 一下3秒钟后 就开始急促的
电机
报警声约响30几声 期间我开关了控 过一会就好了。怎么回事啊?刚卖的时候没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么多天了也没有人提示你,你这是控的油门没有放到最低点。油门行程设置完后每次启动电调都会检查油门状态,如果油门不在低点电调就会提示你的。

楼主:
谢谢关注 其实是电调在报警 设置一下电调 找到中间点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