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锥的选择-盲孔攻螺纹

楼主(2011-03-02):
有一工件,需要在盲孔上攻M5螺纹。由于尺寸限制,底孔深度只能到10mm,见下图:

手中有的M5丝锥前面的切削部分长度大约有6mm,因此攻出的螺纹实际有效尺寸只有4mm左右。请教一下是否有其他类型的丝锥可以将有效螺纹长度增加(或者有无更好的加工方法),并想知道能最大到多少?

谢谢!

网友A:
有无尖头丝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尖头丝攻的,

不仅仅是丝锥尖头的问题,丝锥的头几扣不是全牙的,攻出来有一段螺尾,我的意思是如何减小螺尾长度。如果单是尖头问题我觉得磨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丝锥前面割掉一点

网友:
是有无头丝锥卖的,不过不常见。一般是在一攻之后用于二攻的!
如果有多的丝锥,可以找一个丝锥将前部磨掉,开始用正常的丝锥套个丝,之后用那个磨了头的再攻就可以了!

网友:
先攻一段,然后把头麿掉,攻一段麿一段,可能要多麿几次。

网友:
经验公式,
一般螺纹深度大于等于螺纹外径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5mm有效深度就差不多了。
攻丝攻2次,第2把丝锥用手工的3锥,或把机用丝锥的前面切削部风磨短,可以攻到7mm左右

网友:
准备两把丝锥,将其中的一把前头带锥度的那段用砂轮磨掉,先用正常丝锥攻到底,再用磨掉锥度部分的平头丝锥接着往下攻,10mm深的孔就可以攻到8-9mm深了。

网友:
有123锥卖的,至少要作两次攻,再短了可以把3锥前面磨掉一点,不过攻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深度,很容易撞底断锥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总结一下就是多攻几次,每次用螺尾更短的丝锥。能到7mm我就非常满意了。。。。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靠 简单啊   先功几全 在用一个切断的平、头的 可以公到低啊。 我的丝锥买回来2支一付 我都把2号给切平头。

网友:
学习了新方法

网友:
用手工锥的话有 头攻 2攻     一般我们开模具 直接用机攻  一次到位  。。如果你手上就一把丝攻的话    攻一段再把导向段磨短,切记要留一点导向端 ,不然蹦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