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用什么模拟器?

楼主(2011-03-02):
请问新手用
模拟器
的话,是买那种带控的还是直接买个控然后从网上下 载模拟?要是买控的话天7还是6呢?(能电直倒飞和固定翼横滚的就行)

楼主:
忘了说了系统是win7 的,是xtr好还是g4.5好?或者各有所长?

楼主:
看来老魔只顾自己玩呀

网友A:
玩模拟器不推荐用WIN7 的系统,性能会降低很多,有时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飞鹰的系列, SimX 系列都可以选择。
如果是新手 SimX A8 便宜实用,自带控了。

网友B:
用天七就行,天六不推荐,很难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