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路。。。纯小白跪求解答。

楼主(2011-03-03):
各位高手,我请教一下。。。我昨天买的M41坦克,配置如下
智能充电器 一个
恒龙金属引导轮 一对
升级版M41一台  (银灰色金属履带  金属驱动轮  钢波箱 )
镍氢电池组7.2V4600MAH  2组换着轮流玩。
价格我就不报了,关键是我想知道的是这种配置稳定不啊?(稳定的含义就是不吊链不出现故障)
两组4600毫安的电池持续玩那个坦克会不会把坦克玩损坏啊?(比如你们说的扫齿,或者烧坏了马达)

我是新人,第一次玩无线坦克。。。不能发新帖,所以在这里问问各位达人。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回复我哈。。。随便来个比我懂得多点的朋友来帮我扶贫啊,我啥子都不懂。

网友:
一两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至于掉履带跟玩得久不久没多大关系

网友:
“镍氢电池组7.2V4600MAH  2组换着轮流玩。”

大哥,传说4600MAH一组就够你开到手指抽筋了……
另外,钢波箱一般不会扫齿

烧坏马达嘛。。。万一烧坏,有刷电机也便宜

楼主:
卖家告诉我说吊链的问题是恒龙虎式坦克常见的,M41就不用以吊链。
但是跑偏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所以,他说M41跑偏的问题是正常的,对吗?

谢谢楼上的二级士官了。

楼主:
烧坏马达嘛。。。万一烧坏,有刷电机也便宜

上校。。。。有刷电机是不是就是。。马达轴承头上自带齿轮的那个东西呀?

楼主:
对了。。。我在百度上边查阅了半天,根本就找不遇到钢波箱和金属波箱怎么来识别。

咱们这个论坛里边的两极分化这么严重,高手可以高得自己自行做坦克了。
新手就像我这样的,从操控到各个部件以及车身是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那些入门的基础东西在论坛里居然没得介绍。。。。太不可思议了呀。
有没高手系统扶贫啊。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坏马达嘛。。。万一烧坏,有刷电机也便宜

上校。。。。有刷电机是不是就是。。马达轴承头上自带齿轮的那个东西呀?

恕我无法明白你的话。。。。马达就是电机,电机就是马达嘛。。。。

网友:
钢波箱齿轮是黑色的,金属波箱齿轮是银白色的,有刷电机就是打开电机后,顶端有两个刷子,代表正负极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感谢你们了哈。

这么大半夜的,来帮我扶贫。。。等我玩会了一些之后再来谢谢你们。

钢波箱齿轮是黑色的,金属波箱齿轮是银白色的---我赶紧去看看我购买的那个刚波箱齿轮式什么颜色。

网友:
我的M41也是老跑偏,我就拆开波箱,把两个电机拿出来,分别上点缝纫机油,用手转转电机轴,明显感觉一个电机运转阻力大,一个电机运转阻力小,我就运转阻力大的电机用手多转转,然后左右互换电机,再给波箱上点黄油,装上试机,感觉好多了。再不行调调遥控器上的微调键

楼主:
嘿嘿。。是黑色的。。。起码图片上看起来齿轮是黑色的。
开心。。。。

等以后我知道怎么拆履带,然后升级到会拆车体的时候,我再去验证卖家卖给我的到底是钢波箱还是金属波箱了。
目前连履带都还没拆过。。。。我的坦克今天下午才开始发货。

楼主:
我的M41也是老跑偏,我就拆开波箱,把两个电机拿出来,分别上点缝纫机油,用手转转电机轴,明显感觉一个电机运转阻力大,一个电机运转阻力小,我就运转阻力大的电机用手多转转,然后左右互换电机,再给波箱上点黄油,装上试机,感觉好多了。再不行调调遥控器上的微调键

如果我的坦克也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来找你请教哈。。。看样子你对这类事情的处理还是很有心得的。。。呵呵。

网友:
半夜回答是因为时差党无压力……

网友:
前天刚从“飞影”兄那收了个M26,这两天差不多就应该到了,感觉比M41要好一些

网友:
波箱抹上黄油的话 最好做下防尘处理  黄油容易沾上小沙子和小石块

网友:
欢迎加入HL坦克大军!!!

网友:
跑偏的问题两个电机的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玩吧。。坏啥就换啥。。玩玩就懂了啊。。经验是玩出来的。。也是钱堆出来的。。。

网友A:
钢波论坛上还没听到玩扫齿的,电池也没听到过两组4600连着玩的,难道楼主是要和坦克比耐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波论坛上还没听到玩扫齿的,电池也没听到过两组4600连着玩的,难道楼主是要和坦克比耐力?

据说2000毫安的电池是20分钟。。。4600的大概也就是50分钟吧,万一是复杂操作也就是30分钟会把电池耗光吧。两块电池可以多玩会。

楼主:
A 波箱抹上黄油的话 最好做下防尘处理  黄油容易沾上小沙子和小石块
回复:不知道防尘处理怎么做,希望能看到链接点介绍。谢谢。

B 半夜回答是因为时差党无压力……
回复:哈哈哈,我也是时差党。。。。因为儿子没睡觉之前我就不能玩电脑,儿子睡了要老婆玩完了,我才来喝点残汤剩水。

C 小鑫兄弟 wylier  坦克老玩童以及其他朋友。
回复:我在这里打个批发。。。。谢谢各位。以后向你们这些前辈多取经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