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塑的新问题

楼主(2011-03-03):
请教各位老手,如动,静导轨都贴塑,会发生什么现象?有人试过吗

网友A:
为啥都要贴?

网友B:
不动的一面是基准面 什么叫基准面? 你贴了塑肯定要研磨,调校。 你把基准面给贴了 就没基准了,没基准的后果是什么、、、???? 看错了 都贴的话 就会 咬

网友C:
很少有两面都贴的,增加成本,效果没增加,维修中如有床身导轨磨损严重,没有磨削条件,作为修复手段也有这样干的,也有用胶(也可铸工胶)兑铸铁粉(铜粉)局部修填的,毕竟刮塑带比刮铸铁容易许多

楼主:
还是房老大说的对,我是导轨中凹,刮导轨又没那手艺,挂塑料还是省劲。动静都贴会不会降低机床刚度,大家评论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讨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