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CNCUSB板

楼主(2011-03-03):
买了CNCUSB接口板,初步试了感觉还可以。正在做电控箱,有没有也买的DIY友啊,一齐探讨使用经验。

网友:
我也想买... 先看看大家使用的情况.....

网友:
看来以后不需要台式机喽,笔记本就可以了,牛

网友:
好 ,方便 ,最好驱动器是 总线连接的 ,就更方便了 ,不至于接线都弄的头大

网友A:
就是感觉目前这东西太贵.等开发的人多了.就便宜了.也成熟,那时候我再买.不吃螃蟹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觉目前这东西太贵.等开发的人多了.就便宜了.也成熟,那时候我再买.不吃螃蟹

也就200不到啊!和维宏卡差不多。

网友:
这个板IO有多少?手轮好接不?等LZ评测哦

网友:
在什么地方买的呀

网友:
能用在伺服机上面吗

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查CNCUSB就行

网友:
 还是MACH3功能多好吧!?就是刚入手设置多了点难操作点

网友:
能支持几轴联动啊?

5轴能上吗?

网友:
如果这个接口板是硬件控制时序和计算插补的话我就买
如果是软件处理的,那它就连MACH都不如

另外:这个接口板是雕刻机、铣床还是车床的?或者是通吃?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大海出的那款吧

网友:
25K 速度有点慢

网友:
速度很慢

网友B:
感觉不用4轴的话还是用微红的好

网友C:
为红还47K

网友D(2011-07-27):
应用的如何呢,,,等待下文

网友E:
USB的用现在的小平板电脑可以吗?

网友F:
软件基于.net的,
楼上想用小平板,就先试试速度。
不过 应该问题不大。
中文手册: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 ... -9d0c-0015c55db7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