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关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已知条件:
动力12V,摄像头12V,图传5V,如果用ZI6作为摄像头即为3V

请问如何解决供电和稳压问题。

网友:
TB上有各种升降压板   不知道是不是正解   楼下点评

网友:
zi6用的电压才3v?这是个问题

网友:
  ZI6直接1S锂电,串一个降压二极管到3.5V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之前也直接1S供电不串二极管试过,ZI6容易录像1小时以后过热停机,串个二极管就OK。

网友:
用DC-DC可调降压模块,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单用DC-DC 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DC 模块很多是高频开关电源 滤波这块很难处理好 会对摄像头 对ZI6 产生很大影响 图像有条纹 斜水纹 建议采用线性稳压的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DC-DC 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DC 模块很多是高频开关电源 滤波这块很难处理好 会对摄像头 对ZI6 产生很大影响 图像有条纹 斜水纹 建议采用线性稳压的会好很多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现在很多DC-DC电路是稳压的,但带来了额外的干扰,还是直接1S供电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