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UN-A6第5cell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1-03-03):
上周购入UN-A6,满心期待的使用它,不料充了2电池,发现第5cell输出不正常.

情况描述:

       设置好4.2V,2.0A6S电池,开始充电时,5 cell电流输出值显示硬是比其他的慢了3秒钟才开始有电流输出…过了一会,5 Cell电流上升至2.4A,但充电量都是0,本以为是电池有问题,换了另外一颗6S电池来充也是一样,本以为是我分压接头没接妥当,重新插入之后,有好一些,但是第5cell电池充到4.01V,右没办法充电了,电流2.4A,但是充电容量仍维持不动...,

为了交叉测试是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又把这两颗电池放在880DS上面充又可以正常充电.

后来不死心,UN-A6改用3S电池充电,因为UN-A6有两个3S分压充电界面可以使用(以下简称AB界面)…3S插在A界面..很正常充电,但是改插B界面,情形跟上面描述的一样.交叉测试后,我个人直觉是不是分压插头有空焊的情形,拆开UN-A6,把上面的分压插头全部重新解焊再焊接,测试的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我的UN-A6目前只能用特定的3S分压界面才能正常充电,另一个3S界面就无法使用了.请问这个问题是出在那里呢?

因为我是台湾模友,要寄回厂家维修,光是运费可以买半台新的UN-A6,要是要自己处理的话,需要更换哪颗IC还是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
帮顶

自己看看电路应该能搞定的。
我的前两天也坏了一个cell,邮费便宜,懒得折腾,寄回修好了。
btw 让小马哥打回大陆,邮费就便宜了

网友:
检查一下,红圈处的零件有没有损坏。你跟旁边一路冲电电路的相同零件对比一下即可。

网友:
支持沙发,UN的维修很快,寄回去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分享..
台灣的賣家很負責任的換了一個新的給我..
打算買一個好的工業用開關電源來當做電源輸入...
之前是用機箱電源來改裝的...6S 2A充電...從12.02V壓降到11.78V... 5V輸出端裝了一顆10W 10歐姆水泥電阻當負載也是一樣壓降
不知道是不是這原因造成損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