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的蝙蝠大侠请进谈盲飞

楼主(2011-03-03):
各位蝙蝠大侠,夜航时一般都是安装夜航灯的吧。请问你们夜航时,有没有不要夜航灯,只是跑道用灯照着。在空中仅凭借飞机飞行轨迹来判断飞机姿态?比如靠试着打小舵量测试飞机姿态、翻滚状态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测试飞机姿态?本人试着分解分析了几个测试状态,模拟和实飞都有点效果,但有时反映不过来就惨了。
      本人有两个问题想请各位指点指点:
       一,我觉得翻滚结合副翼动作可以通过轨迹判断姿态。
       二,除了多潜移默化的练习加强反应速度外还有没有什么诀窍,能否提供点经验?

网友:
两翼的灯用不同颜色的灯,或者正反两面的灯用不一样的颜色

网友:
前后,左右,上下用不同颜色的彩灯,分辨飞机的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疯了。。

网友B:
戴上夜视仪,不信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上夜视仪,不信LZ试试

好久真要去试试。 不过还是想讨论下盲飞……

网友:
习惯了在弱光(远距离探照灯光)中飞行3D,不太敢大动作,只是走眼镜蛇,滚转圆周和吊吊机.

网友:
 宝强 你还夜航 记不到那天去河那边捡SU27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