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金丰和西湖的7025 在线求教如何选择 ?已丢硬币 不用进了

楼主(2011-03-03):
看上金丰和西湖的7025 在线求教如何选择 ?
我马上要弄一台 但是纠结与者个牌子之间
说下差别
2台机器技术参数基本一样 唯一有点区别的是 金丰裸重160KG 西湖220KG  不知是不是西湖带底座的缘故
价格 西湖到家的话 接近7   金丰 5.6左右  我该怎么选呢
西湖有底座  金丰没有

看大家什么意见  ?在线等答 案 !

楼主:
看来没人理我这个问题啊  不问了 回去投硬币 直接买了

网友A:
金丰能便宜这么多,就买金丰。那个破底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丰能便宜这么多,就买金丰。那个破底箱没用。
呵呵 刚刚已经决定了 犹豫了 几个月 被你刚刚的贴子击中了 第一个反映就是买 马上买   问问 那个底箱有多重?想知道西湖重那100多斤上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刚刚已经决定了 犹豫了 几个月 被你刚刚的贴子击中了 第一个反映就是买 马上买   问问 那个底箱有多重?想知道西湖重那100多斤上哪里去了

没有秤。那个底箱绝对没有100斤,重量差别应该在机头上。

网友:
关于价格 好像是牌子的问题  西湖的好像牌子响一点

楼主:
看来如果都是标称重量的话 西湖可能扎实些

网友B:
金丰7025毛重是199KG,净重是167KG,木箱大约重20KG,机床加上手轮手柄摇柄和钻夹等有180左右,机架重22KG,金丰7025连机架大约200KG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丰7025毛重是199KG,净重是167KG,木箱大约重20KG,机床加上手轮手柄摇柄和钻夹等有180左右,机架重22KG,金丰7025连机架大约200KG多一点。

已经把鸡鸡运回来啦?还不赶紧上图。

网友C:
我不知道金丰如何,我的是西湖7036,配220V的电机,1100W,开起来贼有劲,看上去很粗壮,平行垂直度都在0。02,铣钢板刷刷刷,缺点是不能变速

网友C:
变速不方便,靠宝塔轮,12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丰7025毛重是199KG,净重是167KG,木箱大约重20KG,机床加上手轮手柄摇柄和钻夹等有180左右,机架重22KG,金丰7025连机架大约200KG多一点。
恩 这个数据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速不方便,靠宝塔轮,12速
要380的  回来上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金丰如何,我的是西湖7036,配220V的电机,1100W,开起来贼有劲,看上去很粗壮,平行垂直度都在0。02,铣钢板刷刷刷,缺点是不能变速
你这个是36的 不能比 家里也放不下  25的 已经是我阳台的极限了  我家31楼 想想都害怕  你这个电机功率好像不高 我记得32的好像都是1.5KW了吧

网友:
金丰7025在08年买的,价格5700不带票,含机架,单相220V,变速比较麻烦,现有点后悔。还是买380V好,上变频变速就方便多了。

网友:
wo 是去年6200买的金丰7032 很好很强大 从此不喜欢西湖 西湖做工也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