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想问问 各位高手 我这机器是什么型号。有什么可以升级扩展的余地么?

楼主(2011-03-03):
本人菜鸟,,想问问 各位高手 我这机器是什么型号。有什么可以升级扩展的余地么?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华XX的4XX,嗯嗯,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我没说他是,嗯嗯。

楼主:
盒子上写的是 4X 但是 听说 4X 有好几种型号。我不知道我这个具体型号是什么。。还有就是有没有升级扩展的余地?

网友A:
你想 怎么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 怎么扩展?
就是能升级的都升级。什么换金属齿轮 换更好的电机。等等等等。。嘿嘿

网友:
  先把它扔進垃圾桶,再買過另一品牌的

网友:
飞飞就好了,用不着升级。

楼主:
  能买新的我就不问了。我也不是说要升级到多好 就是有能升级的就升级。至于升级后能达到多少效果无所谓。

网友:
升级后能达到多少效果无所谓
如果是这样的话..买个像真壳套上去就很好看了,
又或者砸几百下去升级无刷套...
以上据说论坛里都有人搞过...

网友B:
换控 换接收
加独立陀螺仪
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换成无刷的 加两个电调
电池用锂电舵机换成数码的
定制碳纤维机头罩
这样够升级扩展了吧 想折腾有的是办法,反正能达到多少效果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 换接收
加独立陀螺仪
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换成无刷的 加两个电调
电池用锂电舵机换成数码的
定制碳纤维机头罩
这样够升级扩展了吧 想折腾有的是办法,反正能达到多少效果无所谓

你说的这些东西去哪里买呢?推荐些 可靠的淘宝店铺吧

网友C:
你哪个华科尔已经停产了,还是看一下我这个吧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华科尔已经停产了,还是看一下我这个吧

你这个在哪买的?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