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头的问题!!!!!! 请高手说说!!!

楼主(2011-03-03):
    点火器没有电了。。。。。。自己也没有冲电器!  现在咋弄啊!!

  高手推荐个 方法给点火器充电!!

   或拿什么东西代替点火头  。。新机子回来 还没转东过呢!!

楼主:
自己先定一个!  拜托各位大哥了!!!

楼主:
很急切的 等待!!   很不爽!!!!   一直等待您的回复!!!

网友:
买个充电器吧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也有充电器 !!
  没在我这!  回来要2天!! 现在手痒痒的很!!

网友:
用LM317DIY一个恒流充,超简单的——不要跟我说你没零件
另外,找身边模友借是个最快捷的办法

网友:
 淘宝网上收 LM 2596.有这样的降压电路板

楼主:
唉!   还是等充电器回来把!!   郁闷的很 !!   油的没飞成  。。。只好拿这5块电池。去飞KT机!!!!
   我才5级风 。。垂直 垂直起降 哈哈

网友A:
用1节5号镍氢电池接上导线正负极分别接到火头顶柱和机壳上 不过有必要吗,就2天功夫 我神马事都喜欢做得服服帖帖,不喜欢将就

楼主:
充电器把点火器充了有2个多小时,怎么还是打不着?有的魔友说把火花头取下来 。。直接夹在点火器上。。  怎么钨丝 还是不红.........

网友:
弄1.5v电池就可以了 如点不亮 可多节并联 用万用表测下线路通不通

网友:
一节镍氢电池5#、2#、1#都行,就能点着,有一个视频,一节5#电池正机顶在火头电极上,电池的外皮剥掉一块,接触缸盖,另一只手拨浆,就着了。挺牛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节5号镍氢电池接上导线正负极分别接到火头顶柱和机壳上 不过有必要吗,就2天功夫 我神马事都喜欢做得服服帖帖,不喜欢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