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50的油门曲线设置很高还会点头啊

楼主(2011-03-03):
我是山寨450斜盘机盛辉金属舵机,锁尾是FY 550+MD922
油门曲线:0 65 75 85 100螺距曲线-2   5   10
转速很高正常是很稳的,但是还时不时的点头,有时纯旋停都会点头这是为何啊。
机身看不出什么震动,转速声音也很稳定,就是刚换了新的球头扣,平衡翼动起来不算很顺滑。旋翼头有一点点虚位。
其它感觉没有什么异常啊

这是什么呢,看了坛是很多贴都说提高油门曲线就可以了。我之前是0 45 65 85 100也是一样。。点头。真是很不解
求高手们帮忙啊

楼主:
最近2天换了控不适应小炸了2次。
换了2轴和球头扣,在这之前用的FSCT6A有时也会,但没现在这么频繁。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菜鸟,求解!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调斜盘时我有用了斜盘工具。在0度时3个点是一个水平面的,但只要油门一推,不管是上还是下,马上就有一些错位。3个点都不是一个平面了,差距目测接近1MM。基础每次都有差,但不是很固定 这种是不是就是平常说的舵机一致性不好,还是说机械结构的关系,我是菜鸟求高手们帮忙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调斜盘时我有用了斜盘工具。在0度时3个点是一个水平面的,但只要油门一推,不管是上还是下,马上就有一些错位。3个点都不是一个平面了,差距目测接近1MM。基础每次都有差,但不是很固定 这种 ...

调控里面的单个舵机的行程量

楼主:
谢谢   tang-0001兄
我控是T8FG刚到2天,改了美手,现在还只会油门和螺距曲线,其它的还不会设置。 看来还得在研究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控里面的单个舵机的行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tang-0001兄
我控是T8FG刚到2天,改了美手,现在还只会油门和螺距曲线,其它的还不会设置。 看来还得在研究研究啊

要慢慢研究的,我买一个新控都研究了一个星期!

网友:
估计螺距太大了。

网友:
舵机行程不一致吧

网友B:
呵呵,这情况我见多了。
LZ先查下桨夹的减震胶圈看紧不紧。
如果没有一点虚位的话那肯定就会抖,因为没有起到减震的效果。
紧的话就拆下来用刀片轻轻的削一点下去。
如果不是减震圈的问题就查下两片桨的重心和重量是不是一致的,重量两只桨相差不能超过0.3克。
呵呵,不要小看这0.3克,当飞机的离心力甩开的时候就会被放大无数倍了!
如果还不行就把起始螺距再向下降,调到-5度再看下。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点头就把尾轴有换了

网友:
检查下你的斜盘安装座吧,我买了2个套主轴上一转发现都是偏心的,三个角还不在一平面,都给退了,听说这种座子质量很差,至少我手上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准备自己用车床做一个,放心

楼主:
手上没有电子称啊,不过你说桨平衡我很少做。这次买的木桨偏 厚了一点螺丝随便上一下注挺紧的。包括尾桨也是。发现FY的2个桨夹都偏紧,晚一点把桨调松一点再试下。

网友:
大浆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情况我见多了。
LZ先查下桨夹的减震胶圈看紧不紧。
如果没有一点虚位的话那肯定就会抖,因为没有起到减震的效果。
紧的话就拆下来用刀片轻轻的削一点下去。
如果不是减震圈的问题就查下两片桨的重心和重 ...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电子称啊,不过你说桨平衡我很少做。这次买的木桨偏 厚了一点螺丝随便上一下注挺紧的。包括尾桨也是。发现FY的2个桨夹都偏紧,晚一点把桨调松一点再试下。

我的FY桨夹也是偏紧的~真是的~~~~

楼主:
多谢LS朋友们的宝贵经验
经过 简单的排查。把主旋翼头和尾翼头拆了空转,发现大小齿轮转起来很不规则啊。两齿轮转的时候不是完全水平的,(小齿和单向轴承我是飞了半年多没坏过没换)但感觉2齿轮拧紧了用手上去拜,还是有虚位。速度快点都可以看到电机轴也不是在一个正圆上。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我拧紧了以及单向轴承磨损产生虚位有关系。

尾轴就不提了,新的FY一体尾波还换了个新轴,转起来就是不在一个圆心上。有很小的偏差,然后那个固定座今天在拆的时候发现会吃皮带。。有不少刮下来的皮带削。整个尾波和尾翼头是新买没多久的。虚得好厉害啊 看来以后不能只涂美观

桨动静平衡和主旋翼头还没有检查

楼主:
还有尾传皮带结构的那个位置。可能磨损了。上面会有点1MM左右的虚位,不知道这个有没影响。

还有在斜盘水平时加大油门斜盘和舵机都很稳,但一但加上付翼后,斜盘就会在那个斜度有小量的上面波动,发现舵臂也是,不知道这种算哪里的原因啊,主轴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测试时就是把头拆了只接一个斜盘在测试

网友:
这个影响也那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