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端机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1-03-03):
光端机,是光到电、电到光的信号转换设备,它有光收发二极管、光信号放大电路、时钟提取电路,同步电路、PCM编解码电路以及驱动电路等。它的作用很简单,就是将多个E1(一种中继线路的数据传输标准,通常速率为2.048Mbps,此标准为中 国和欧洲采用)信号变成光信号并传输的设备(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实现电-光和
光-电转换)。完成光纤到电路、电路到光纤的信号转换,起信号传递的作用。
  使用注意事项:
* 拆箱前应确认有无运输不当造成的损坏。
* 拆箱后,将光端机取出,平稳放置在干燥、无尘的地方。
* 光端机属于贵重电子产品,在搬运和使用时注意保护、防止撞击、受潮。
* 激光器为静电敏感器件,安装时应做好防静电措施。
1、电源:
建议做好电源稳压和接地,将各种接口接好后检查电源是否符合要求方可给光端机供电。
2、光路:
* 检查光路是否完好,(最好提供光路的衰减指标);
* 激光器所发之光为不可见光且能损伤视力,安装技术人员必须注意不要直视
发射光端机的光输出口,将光纤接收光端机连接时不要直视光纤接头。光纤接头或连接器输出的激光是肉眼看不见的,却有可能对人眼造成伤害。为了确认光输出,请使用红外线观测仪或红外荧光板。
* 插拔光连接器时应轴向对准且光跳线凸起对正法兰盘上槽道,轻轻插拔不可用力过猛,不同品牌的连接器有时配合过紧,请耐心插拔;
* 注意保持光接口和光纤跳线的清洁,在断开连接时需将它们盖好防尘帽。如果跳线沾染了灰尘可用棉球蘸洒精(无水乙醇)小心擦拭陶瓷端面;
3、数据:
* 建议数据线上加防线路感应过压装置,以防高电压损坏光端机;
* RS232-C接口需注意:
1)、因RS232-C接口的信号电平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叫路相接;
2)、因RS232-C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所以在接线时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拔,避免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插拔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
3)、传输电缆的长度应尽量短,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

本文转载自:广州邮科 http://www.gzyk.com/tongxin/art/530.html

网友:
这内容和模型也太风马牛不相及了吧

网友:
估计粘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