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ZI6等胶干,顺便发帖问一下“ZI6的输入电压在什么范围多少”在线等!

楼主(2011-03-03):
改装ZI6等胶干,顺便发帖问一下“ZI6的输入电压在什么范围呢”,我准备用LIPO接稳压器给ZI6供电!在线等用过的模友的给说声~

网友:
输入电压不超过3.3v为宜~

网友:
输入电压3~3.5v都能长时间工作没问题的,4.1V我也用过。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的解答!: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4.1v要加二级管降压,方丈吃素了~

网友:
3.5以下(锂电充满4.2,加一颗二极管降压0.7)能正常使用,低于2.5,提示电量不足

网友:
我的用3V稳妥一点

网友:
两颗铁锂并联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v要加二级管降压,方丈吃素了~

恩。。后来我加了降压管的,但是不加也能用。。所以我写我也用过。。
4.1V不加降压管也能用的,但是录像不能超过2个小时,会出现SD卡红色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