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V2-XFES Combo 请教

楼主(2011-03-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 V2-XFES Combo   无副翼系统
这个套装中包含的GAUI GU-365 FES三軸陀螺儀,是不是用了这个陀螺仪,就不必再另外装陀螺仪了?

是的, 三轴陀螺仪就带了尾陀螺仪.  但是GU-365是很早期很落后的三轴了, 买MB的三轴更便宜而且性能更好.

如果是普通版V2配FUTABA GY520 跟无副翼比,哪个要好点?

小鸡无副翼会比有副翼好飞很多. 但是如果仅仅比锁尾能力,  要看无副翼上配的是什么三轴陀螺仪,如果配华科尔的三轴, 普通版V2配FUTABA GY520 会锁尾好很多; 如果配的是VBAR, SK720, GY750之类电子三轴(甚至MB),那是无副翼好很多.

网友:
MB的三轴更贵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MicroBeast无副翼三轴陀螺仪 Beastx 2.0版本     是这款吗?
最近想上EP200,推荐一下哪个无副翼的版本好点,还有用什么舵机?
另外2.4G品牌控,哪个牌子的接收机小点?

MB就是MicroBeast2.0
ep200买GAUI 203932 EP-200 V2 XFES,  或者买 GAUI 203922 EP-200 V2 SX去掉副翼部分就行了.
斜盘舵机用北田D213f金属数字舵机,非常耐炸, 尾舵机用格宁D905.
只要是非华科尔的电子三轴,都可以不用买接收机的,买个小卫星天线就行了(淘宝上搜"ar6200 卫星", 150左右一只),兼容JR/spectrum的dsm2控,但是MB的三轴到小卫星之间要有个电压转换电路(自己做几元钱,网上买6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R跟MB比的话,是不是锁尾更稳?2个价格相差1000,哪个好点?我以前玩450只会悬停而已

vbar不单只锁尾,而是整体都比mb好, 毕竟mb只是跟2702同一档次的低端陀螺芯片(当然mb的可靠性远高于2702). 如果不缺钱,就用vbar, 想少花钱就用mb, 不想花钱就用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