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吊机

楼主(2011-03-03):
我是用的M2,最近对固定翼的吊机很感兴趣,
请教吊机的操作手法大概是什么样子得,对于飞机要求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A:
首先,不知道M2是啥玩意,估计是手法选项,猜测是传说中的日本手
吊机,无论是日本手,美国手,着先竖起来看,基本就是靠尾巴两舵来控制,就像直机的十字盘.飞机机头朝前了,就往后拉纠正;飞机朝后就往前推;飞机侧左了,就打右垂尾;飞机侧右了,就打左垂尾;左前,左后,右前,右后等等,都是杆来协调.另外,打舵修正的时候,建议上点点油门.还要注意飞机旋转时,还要用副翼来修正.

楼主:
我用的美国手,操作方式明了了,对于飞机有什么具体要求呢,重心前一点厚一点,飞机要很轻的EPP?

网友B:
中将?
我没看错吧……
或者是电直区混出来的中将?

网友C:
小弟一直在飞机背吊机 这几天刚刚学会机腹吊机 总的经验就是 油 一给一收 给油的同时 根据飞机姿态打舵来调节飞机 保持垂直 多飞模拟器 用KT机来练习 把航线和侧飞 飞的很好了 再练吊机 加上油门的收放 很快就会学会的 建议LZ选用KT或者EPP的 F3P机型 最好是水星那种有刀翼和减速板的飞机 比较好吊

楼主:
感谢,LS,我之前就飞直升机的,刚开始接触固定翼,对吊机很感兴趣: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