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04疯了。。。。

楼主(2011-03-03):
直接不敢给电 插上
电池
就像个兔子在地上乱蹦,控也不管事。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A:
四合一挂了

网友B:
把主尾马达线先拔了,加电看4in1的灯是不是绿的,再试试舵机反应,看看是不是控和接收有问题

网友C:
LZ你没有把正逆开关给拨反了吧

网友D:
控开机没有?

网友E:
可能是晶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