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 260a 充电器充满电池只有4.00V? 绝对不是表的精度问题问题

楼主(2011-03-03):
3块原装电池都是!充电器是单独买的,用控充电也是只充到4.00V,锂电应该是4.20V充满吧!
绝对不是万用表测量精度问题!有人认为是表精度问题的人请绕道
表有误差也不至于这么大吧!我万用表测imax B6充的450机用植物牌锂电池都是4.17V
你要说测量误差在0.0xV 我到可以接受 如果在0.xV 那是不可能的 随便一款20元简单的电量检测器精度也在0.05V之内吧!~何况我的表是100多元的数字万用表!精度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为什么我只说九鹰的充电器和电池只充到4.00V 就有这么多人说是表的问题呢?

网友A:
我想问,lz用什么测的电压?准吗?

网友:
平衡充电器的问题 换一个301充电器吧

网友:
1s ,不需要平衡

网友:
1s我记得是3.7吧

网友B:
我的充满显示4.15-4.2

网友:
用控充电也是只充到4.00V,可能是控的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lz用什么测的电压?准吗?

用万用表测的!绝对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满显示4.15-4.2

问了卖家说正常

网友:
绝对。。。
牛表啊~几位的?

网友:
能飞就可以了么  测什么电压阿 ,,,,充满 ,,,锁尾不好了 换掉。。。安逸

网友:
天天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C:
用遥控器充电要求控内电池的电很足

遥控器电池不足就不可能充满机上电池。
万用表绝对不等于——绝对准确。即使它的位数很多也有不小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电池不足就不可能充满机上电池。
万用表绝对不等于——绝对准确。即使它的位数很多也有不小的误差。

本来不想回贴的!有误差也不至于这么大吧!我万用表测imax B6充的450机用植物牌锂电池都是4.17V
你要说测量误差在0.0xV 我到可以接受 如果在0.xV 那是不可能的 随便一款20元简单的电量检测器精度也在0.05V之内吧!~何况我的表是100多元的数字万用表!精度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为什么我只说九鹰的充电器和电池只充到4.00V 就有这么多人说是表的问题呢?

网友:
因为你说是“绝对正确”所以才有人说表是有误差的。

引用 楼主:

本来不想回贴的!有误差也不至于这么大吧!我万用表测imax B6充的450机用植物牌锂电池都是4.17V
你要说测量误差在0.0xV 我到可以接受 如果在0.xV 那是不可能的 随便一款20元简单的电量检测器精度也在0.05V之内吧 ...

遥控器充电只到4V是完全可能的——遥控器电池不足就不可能充满机上电池。
九鹰的充电器标准是客户提出来的——4.15V误差正负0.05V,所以应该至少可以充到4.1V。

网友:
我也用原厂的充电器,原厂的电池只能充到4.15V,副厂的能充到4.22V,而且原厂的电池超级不耐用,五十几次就飞不到两分钟了!还是那种最新型原厂的!

网友:
4.13左右吧。

网友:
托儿

托儿

网友:
负误差总比正误差好,如果充到4.4V,电池就挂了。

网友D:
原廠電最容易大肚子。

网友E:
反复充就好了!或者用227的充电器!先大电流后小电流充!充到4.5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