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装风神50了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3-04):
最近开始装风神50了 纠结于
发动机
实在舍不得用亚托55的发动机 毕竟我才正四面+航线的技术而已 打算用ASP的发动机 谁用过 麻烦讲解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国产的还可以,足以对付你现在的手法。你就放心大胆用吧

网友B:
可以考虑雷虎50的,好调 省油

网友C:
如果发动机熄火给你炸几次相信够买一台OS50了,是吧,楼主自己掂量着选吧

楼主:
怎么一人一个答 案啊。。。。能不能麻烦个真正用过的朋友发个话。。。

网友D:
飞油的太麻烦,所以我选风神50电动版

网友E:
我用三叶的52用在风神sv2上,国产有的东西还是可靠的,不然也不会选风神了

网友F:
三叶发动机还是不错的,练习够用了,再好的发动机调不好都会熄火.但三叶不是太好调是真的,要找对那个点多调几回也就会调了.

网友G:
你不是老手的话,三叶绝对不合适。
对新手来说,os就像这个智障不管你怎么搞都能启动,傻的无法形容。asp就很高端了,你目前肯定配不上它
三叶 是比 os 便宜5,6多,但油直的配件不是很便宜吧,新手因空中停车缺经验炸鸡很常见吧。新手用了三叶这种事肯定不会少,来个几次你就发现5,6 都用在修鸡鸡上了。
另油直玩一次很麻烦,启动机、蓄电池、油泵、油壶、点火器、等等多少东西要准备啊。费了这么大事,发动机老不启动,或刚拨点火器就熄火了。我靠,你能不郁闷吧 玩模型就变成受罪啦
三叶的发动机真的是能转动的,但真不是适合不懂调试的新手。

网友G:
 另鄙视 给 风神50装 三叶 糟蹋好飞机啊
风神就是按 os 的尺寸设计的,装os最顺利,其他的会有点小误差。
舵机位也是为 futaba 专配的,非常合适。辉盛的就觉得太小,好容易硬赛进去,取出来时更悲剧

网友H:
风神装ASP的确会有一点误差,但是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LZ既然有OS55了就用上把!用好一点的油,不贫油的话,发动机的寿命还是很长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无私帮助。。。。存半年钱。。。上55去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I:
ASP用固定翼上沒問題,熄火還能滑一滑,直機熄火的話必須心理過硬,錢包過硬

网友J:
新手还是别用三叶了,另外风神虽然比不了亚拓,但目前还不需要太高的性能,换句话说就是现阶段用风神和用亚拓的效果差不多,但如果用了三叶的话,那就差很多了,所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三叶真的是高手都搞不定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是化油器,而三叶的化油器的精度真的是差的没的说啊,如果能找到OS46的化油器安上去,还可以用一用,但从寿命,和青春期方面的表现还是都很牵强。

网友K(2012-04-10):
偶也选了个风神50电动版

网友L:
风神50 发动机这么恐惧啊

网友M:
 ASP调试好了练习还是可以的,个人感觉省油

网友N:
你不管三叶还是OS,都是300,400无的东西,OS国外的进口加税厂家赚了,价台高了,三叶发动机就是实在价,够用了,普通人又不飞3D就要一般性能,追求的是娱乐,想想,我们真的是为了追求3D飞行才能达到娱乐消遣的目的吗?

网友O:
省油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