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0c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futaba10c 共有几个版本,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固定翼版本 直版本 2.4G 双天线版

网友B:
我刚到手10CP,正研究说明书 。
10CP为现在最新版本,不像以前再分固定翼版(10CHP)和直升机版(10CAP)。现在集中为10CP版,遥控器的油门遥感配置了2个垫片,一种有疙瘩感,一种无疙瘩感,可以自由更换
我说的这种是可以更换高频头的

网友C(2011-05-30):
CP 没有CG 好吧。 不支持高速接收。 不支持十字盘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