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装完遇到问题了------------------烦请各位解答下!!!(在线等~)

楼主(2011-03-04):
昨天用了小半下午的时间把ZI6给改了,问题出来了。把原来的屏幕给插上去,开机不显示画面了,这样只好盲拍了,可是试拍了一下,手持拍摄能有2分钟,可是放到电脑里看就不到10秒钟,我的卡是sandisk的class10的卡,ZI6用的锂电加降压器供电,按照之前的坛友告诉的调到3.3V供电。这个哪里出问题了呢?都是按照之前的帖子改的,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动。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CLASS6的卡,如果问题还在,那可能就是卡槽被压到了.

楼主:
嗯  好的 等下试一下!

网友:
恭喜的告诉你,你买的卡严重需标了,估计连C3都不到,换卡试试

网友:
你的ZI6是否用热缩膜套住了?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热缩膜压得太紧了,将卡槽某个地方压住了,你将热缩膜从背面剪开,取下膜试下,如果正常的话,就再将膜装回去,就可以了

膜热缩过一次,定形了,再套回去一样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的ZI6完全不行了。录像都录不了了,郁闷了!兔哥能不能帮忙给看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ZI6完全不行了。录像都录不了了,郁闷了!兔哥能不能帮忙给看下啊~
按我说的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