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震动,竟然空中掉螺丝

楼主(2011-03-04):
唉,初涉油直,一个悬停起落下来竟然掉了三个螺丝,还好不是关键部位。

机子感觉高频的震动非常厉害(没有装尾桨和大桨),电直的还好排查,可是这个发动机的震动到底有多大心里也没个底,到底是哪里来的震动,请问论坛的各位大侠,这个油直如何来检查震动来自哪里。

兄弟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LZ上了螺丝胶吗?

网友A:
金属机身的螺丝要上螺丝胶,油机不能光盯着发动机的震动,还要要排查主桨尾桨、三轴的不平衡。

网友:
掉螺絲.不是油机專利.

网友:
油机螺丝加紧不要同电直一样。我的600加点螺丝胶 ,除了熟料及一些小螺丝部件不能太用力,其他基本属于玩命的紧,心理踏实

网友:
熟料部件的螺丝要滴点502为好!

网友:
玩命的紧,心理踏实

网友:
前几天看见一新30CC汽油机磨合后直接上天~~连续两次掉防火墙螺丝!!
结果直接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机身的螺丝要上螺丝胶,油机不能光盯着发动机的震动,还要要排查主桨尾桨、三轴的不平衡。

谢谢回复。
我的意思是说,装不装桨都是一样的震动,看不出是哪里来的震动。
在震动强度没起变化时,怎么来确定
1)是尾桨的震动
2)还是大桨的震动
3)还是尾传动轴的震动
4)或者发动机的震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看来震动是在所难免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是因为发动机的振动!(发动机振动有几个原因:轴承不良,连杆虚位过大)
还有就是离合器与风扇的振动,排除这些就要检查3轴,不过我碰到多数是尾巴(包括传动轴,尾轴等等)
引起的振动 有一次一个哥们的600 震得厉害,换了一堆东西,没解决,后来把尾管拆下来认真看才发现有轻微的变形,导致传动轴转动不同心引起振动!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各部件,只要排除了问题,油机的振动还是可以控制在一个很合理的范围内的

网友:
螺丝不上胶,450都能掉尾撑竿

网友:
排震是必须的,螺丝胶更是必须的。

网友:
我的450pro都空中掉了两个电机螺丝,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紧是玩命的紧,可拆机的时候我也是杯具的拆!!!一般每飞必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