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中发现斜盘在最低最高位置打副翼斜盘会上下移动!-标题超长...

楼主(2011-03-04):
如题!

在油门最低、最高位置(已用水平安放座调整到水平状态,遥控的斜盘混控比例是默认的60%),发现打副翼、升降舵机,斜盘会有一点点上下移动的迹象,不知道哪儿不对了,要怎么调整才好啊?
之前的论坛看过,但是真找不到了~

网友:
螺距过大吧
调整下最高和最低的螺距曲线
或者调整下十字盘的百分比,60%的那个,把螺距的那个降点

网友A:
螺距太大了,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大了,顶到了

哦,我回去试试,因为暂时先装好了斜盘,还没开始调整螺距!

网友:
舵机行程不一致,有些控调舵机行程时,各通道是一样的数值,但行程却不一样
比喻某个控1-6通道舵机行程的数值为100%时,1,2,3通道偏转角是50度,但4,5,6通道却是55度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没法解决,实际中你不可能在最大螺距时候还打副翼.飞机会掉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在油门最低、最高位置(已用水平安放座调整到水平状态,遥控的斜盘混控比例是默认的60%),发现打副翼、升降舵机,斜盘会有一点点上下移动的迹象,不知道哪儿不对了,要怎么调整才好啊?
之前的论坛看过, ...

因该是你的螺距最低点到最高点行程太长。。。。。舵机的行程都给了螺距。。。。在螺距最低点时。。舵机只能向上不能向下。。。螺距最高点时。。。舵机只能向下不能向上。。。

不过您的担心比较多余 。。最低点是起飞。。你感觉不到螺距变化。。。最高点是全速上升。。也感觉不到螺距的变化。。3d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