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马特

楼主(2011-03-04):
刚进了台 C2.   工作过程中总会 亮红灯并自动停机。 但是 车刀进刀很小,负荷并不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

网友:
呵呵,条件不全,不好回答。

参考:我的C2 200 一般极少少红灯,闷死才会,也可能我感觉是玩具,一般吃刀都很小。

网友:
因该是调速器的问题,X1也有相同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调速器的问题,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
为什么不找厂家?

网友:
猜想原因:1、控制电路设计太过复杂,要求条件高,一旦不满足条件,即报警。 2、 电机质量不过关,容易过热,一旦过热,保护电路起作用,过一段时间降温后又可工作。此种情况可以用手摸电机外壳,如果开机不长时间电机外壳发烫,那就是电机质量不好,容易发热。原因可能是线圈绝缘层不好,或者是铝线冒充铜线的电机。
 检验判断方法:手摸机壳温度,温度高则不好。听电机的噪音,如果嗡嗡声音大,挺吃力的声音,就是电机质量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2011-04-08):
近一个月 一切正常,今天又不行了。 老是停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一个月 一切正常,今天又不行了。 老是停车。

我也是西马特C2,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拔掉电源插头重新再插一次就恢复正常。但你的情况有没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C2

1、声音好像比刚来的时候大了一些,检查了一下齿轮,好像没问题。
2、速度调到0停车,卡盘有时不停,特别慢的转,非得把正反开关打在中间才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机器修了吗?

网友:
西马特贵

网友(2019-03-17):
驱动板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