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疑问

楼主(2011-03-04):
我的DJI安装在JOKER3上,悬停时很稳定,但打方向舵自旋时,飞机不是以主轴为中心转动,而是有前后跑的迹象(升降舵肯定没有干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请检查你的重心位置,以及软件里面设置IMU跟GPS到重心的距离是否准确!

IMU跟GPS到重心位置的距离设置的越准确,旋转时候的漂移量越小!

如果没办法完全确定重心位置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改大或者缩小IMU跟GPS的X轴的距离,看看是否向反方向走或者效果有改善!

其次你可以改大主参数 前后跟左右的GAN值,使飞机更准确控制会改善很多!

楼主:
还是不行呀,我的DJI是3.1版本的,主控盒安装在主轴下面,X轴参数为0,Y轴也是0,Z轴为0.04;GPS安装在尾管上,X轴的参数是-0.7, Y/Z轴都是0。我反复调整GPS  X轴的参数无效,请再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跑要看跑多远了~飞机调节的质量也有关系!1米还是0.5米之类的或者是3米5米~

网友:
DJI-小帅

你的飞机是负载了东西吗?怎么主控离重心位置只有4CM?  还有你飘的范围大概是多大?

楼主:
joker3载2.5kg的云台,如果自旋速度慢飘逸1-2米,自旋速度快时飘逸超过10米。

网友:
DJI-小帅

自旋时白灯闪烁的情况怎么样?   也许GPS信号不好等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解决了吗?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还没呢,你用的是什么飞机呢?飞控是老款的3.1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