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2.4G遥控器在船上能用否?

楼主(2011-03-04):
本人一直玩滑翔机的,最新想入帆船,当然,目前对帆船是一无所知
我只有2.4G的遥控器,以前听说用于地面模型不好
请问大家到底行不行

网友:
要的话当然行啦。船反正不是再水下开的,不过一插水就失控

网友:
2.4G,在帆船上用是没有问题的,天线在船舱里不要外露也没有问题,从来没有失控过。

2楼说的一插水就失控,有点不可能,要么是潜水艇

网友:
你不放心。拉下距离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又不是飞机要跑到天上去拉距离,帆船的有效距离100M够了,不过水面上会减弱点场强的。

楼主:
我地面拉过距离,大于400m,但水面没法拉距离啊,我又没船
但水面,水蒸气浓度大。我这人又是飞滑翔机的,就喜欢模型飞得远远的,飞机飞出300米是正常的......

网友:
有400M的直线距离,水上200M放心玩吧,主要是把接收机的天线拉高点,就更放心了没事的,就算失控大不了去追就是了,也不象天上那东东,会粉身碎骨再实在不行你就脱裤子下水是了。你可别跟我说不会水,

楼主:
老兄,我在深圳,计划是去海里玩的
去追的话,恐怕得到香港上岸了

网友:
这东东最好别到海里玩,你一定要去那得多准备几套设备,还有搞不好还真有粉身碎骨的危险,祝你好运吧,阿门

网友:
如果防水防锈没做好,你的接收机进了海水,那你就只有扔掉了,要是跑到一半进水,那你的船真的可能去香港!就算啥事儿也不出,你的船上岸后一定要用淡水洗淋浴,彻底清洁……

网友:
站岸边等看OP下海,

网友:
我的飞梦2.4G套装改的HITEC控,飞电滑飞到看不见都没问题
玩船,估计不到五十米就失去控制
不知道这个为啥水面上距离如此短
我的GT3B水面上就很远,船都看不见了还能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控也是Hitec,用的是天地飞的2.4G组件,水面200米没问题(更远的距离还没跑过)。也许是因为飞梦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飞梦的接受可靠性不高,我绝对不敢用在油船上的

网友:
我的汽油船就是用的飞梦2.4G 6通,用704做了防水,再怎么跑也没有出现过失控。同一位置倒是朋友的JR DX3失控,眼睁睁的撞在岸上。

网友(2011-10-05):
回复 网友B:

深圳的海水是淡的

网友C:
不知道把接收机放在桅杆顶部好不好?反正现在的接收机都是小又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每个舵机需要多少延长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把接收机放在桅杆顶部好不好?反正现在的接收机都是小又轻。

奇思异想
有人想过把电池放在压铅里

网友:
2.4G.完全可以在帆船模型上使用。我们在近一年多使用的是广州驰远电子有限公司产的2.4.G设备。效果很好和用进口设备一起,十几条帆船跑没有出过问。2.4G的确天线不用拉岀。手感也不错价格实惠。

网友(2011-11-06):
楼上有做广告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你楼上的别看军衔低哦,他可是上海帆船界的老前辈了

网友:
玩潜水艇,27mhz好过72的,玩mono1,因为调整不好会潜水,潜水后,2.4g会失控,所以新手玩mono1,2.4天线要甩出来。玩帆船,因为吃水很浅,所以即使碳纤壳子,2.4也无问题。
飞梦2.4 v3版本,玩过海陆空到目测快看不清的时候,目前未见失控。并且我身边用v3的都未见失控过。
看了海贼王后,我一直想知道,如果帆船和潜水艇结合制作后,帆船悬停于水中,那么现有的帆会受水流影响,产生同样的压差效果推动船只在水中行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每个舵机需要多少延长线啊?

延长线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在船壳上开多个孔咯,呵呵。

有想过把独立供电的摄像头和图传安装在船头,不知道重心前移,对帆船行驶会产生多大的不良后果。并且求个帆船fpv的设备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