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的难题

楼主(2011-03-04):
飞机的安装很对称 各舵面也都在回中位置
首飞有严重的下倾和右倾
一倾倒是不难解决
如下倾时我可以一直拉杆来平衡
另一只手腾出来调整微调
可是下倾和右倾同时出现
而且很厉害
两只手都不能放松
放掉左手或右手飞机就朝下急剧下降
难以腾出手来调试微调
飞行难度很大
炸鸡的风险很高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机头有没安装角?这个可不能对称

网友:
下倾是纵向配平问题,可以调整重心或调升降舵,右倾应该是机翼不对称,只能调副翼了

网友:
看了LZ的情况,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LZ的飞机,中心靠前了。前飞前应该坚持。
第二,飞机倾斜,不一定是飞机组装有问题,有可能是LZ的控制手法有问题。“下倾时我可以一直拉杆来平衡”这样做,飞机尾部相当于一直有个减速板,无异于让飞机失速,失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倾斜然后一头栽。
建议LZ先坚持重心。通常重心都在机翼加强杆处,或者翼玄25%-30%处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兄弟
我的机机重心和拉力线都正常
右侧倾斜的厉害可能是矢量喷口稍微有点一上一下所致
目视不明显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尽量飞高,然后收尽油门,这时候有时间调整。动力足的话很快就上去了,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尽量飞高,然后收尽油门,这时候有时间调整。动力足的话很快就上去了,不费劲。

仁兄高见!下次遇到照办,实在难以调整,就打起精神来和不和谐做坚决斗争,直到安全着陆。

网友:
下倾的解决办法:1.重心调后,2.加大机翼仰角

右倾的解决办法:1.调整拉力线,2.地面手抛,然后微调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