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SU-31 3D机电机安装需要拉力线吗?

楼主(2011-03-04):
本人第一次飞3D机,飞机到了,如图,这个飞机的电机安装需要拉力线吗????

网友:
不需要吧!特技机拉力中心线和主翼在一条线上就不用了

网友:
做个拉力线也无所谓,向右下偏点就可以了。
不做问题也不大···
新手建议做点拉力线,适合航线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