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求解,台钻主轴上的宝塔轮咋调节高度?

楼主(2011-03-04):
新买的台钻,感觉声音和震动都大,观察发现三个轮的高度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中间那个活动轮不能调高度,只能打电机轮和主轴轮的主意,现在电机轮已经调好了,但是主轴这个轮好像是用一个大螺母压在轴上的,我费了半天劲也无法固定住主轴,所以拧不下来这颗螺母,谁有什么好办法?

宝塔轮不水平

宝塔轮不水平

主轴轮上的螺母

主轴轮上的螺母

楼主:
试试打个洞,18mm杉木板,10mm洞,2700转,三尖钻

比手钻好太多了

比手钻好太多了

看着还行,晚上在8mm铁板上试试

看着还行,晚上在8mm铁板上试试

网友:
得看看主轴样子,一般是卡主主轴的!

网友:
调整主动轮(电机那个)底座高度就行,比如加垫片

楼主:
这事对我真是太难了,刚买了机械原理还有钳工工艺学,机械制图,啃书中

网友A:
最好别动主轴上的皮带轮,那个是经过动平衡的,一当位置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主轴的跳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呢?

网友:
中间轮底座下面加垫片垫起来吧!
这样最好!
主轴的塔轮你能拆下来估计也没办法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呢?

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研究一下啊,呵呵

楼主:
主轴这个不敢动了,但是麻烦就在这是个三轮系统,三个轮是三个水平面,按大小个排列,主轴轮最高,中间的轮还没法调,*&-%&#x%&$$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动主轴上的皮带轮,那个是经过动平衡的,一当位置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主轴的跳动量

网友:
主轴上面的那个三角带变速轮别动,其他的传动轮可以通过加垫片的方法进行调节,有的钻床直接就有调节螺丝,最后达到与主轴皮带轮在同一水平面就行了,还有就是LZ研究下钻头的刃磨方法,一般新钻头买来后最好是不要直接使用,需要进行对主刀面和后刀面的刃磨,达到减小横刃的目的,这样可以很大的提高钻孔的精度,一般的台式钻床,通过对钻头的刃磨和使用得当的钻孔方法,比如,钻10MM的空,先钻6MM测量后在进行修整,扩孔至10MM  也可以加工出精度很高的孔,可以将孔距误差控制在1丝以内(0.01MM)

网友A:
中间的轮肯定是可以调整的,要不生产厂家怎么装上去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我明白点了,主轴这个动不得,需要以它为标准,再调另两个轮,中间的用垫片垫,电机的提升电机高度。
这个论坛真好,太喜欢这里了!:loveliness:

网友A:
主轴动了调整需要用百分表,工序麻烦,最后还要做动平衡测试,很麻烦,要不只是装在一起主轴的经向条动会很大

楼主:
百分表、动平衡,光这两词就很吓人了,刚开始看钳工基础

引用 网友A:
主轴动了调整需要用百分表,工序麻烦,最后还要做动平衡测试,很麻烦,要不只是装在一起主轴的经向条动会很大

网友A:
看书用处不大,这方面需要动手能力,就像磨钻头,光看书,估计一辈子学不会

网友C:
一两千转的台钻还会给你做动平衡,有这么夸张吗?

楼主:
这个对我很难,只能在论坛慢慢偷师了

引用 网友A:
看书用处不大,这方面需要动手能力,就像磨钻头,光看书,估计一辈子学不会

网友:
动平衡又不难做,高速旋转的设备不做动平衡,震动会很大,而且会严重影响精度

网友D:
D&D台钻,拆了那螺丝后,主轴轮上有螺纹旋入轴上,我是拆不下来了

楼主:
标的误差是16丝,不会用百分表没实测
最高速好像是2700多,不用做动平衡么?这个话题对我很深奥

引用 网友C:
一两千转的台钻还会给你做动平衡,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
别把机械制造想得很简单,从材料的选择,加工精度的确认,加工时零件发热,承受外力变形的均匀度都是必须控制的,还有最后的热处理。18楼的友友别想得太简单了

楼主:
我也用大号扳手试过了,没整动,多亏没整动,等我把钳工整懂了再动,呵呵

引用 网友D:
D&D台钻,拆了那螺丝后,主轴轮上有螺纹旋入轴上,我是拆不下来了

网友:
最好别轻易拆装主轴。最好有人指导。

网友A:
零件的加工直接取决与设备精度,别小看台钻,用好了钻孔精度,与膛床比好不逊色

楼主:
嗯,受教了,我会好好对待它的,呵呵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加工直接取决与设备精度,别小看台钻,用好了钻孔精度,与膛床比好不逊色

网友:
冰山老兄,我可以给你保证,这个机器主轴带轮没做过动平衡的。
但是你说的是正确的,正规的做法是要这样的,
可惜天C从来就没正规过!

网友E:
把中间 的皮带过轮垫高就行了,我就是 这么解决的,很简单。

网友:
轴是反钻你就正卸螺丝,轴要是正钻你就反卸。不行就摘

网友F:
你要是拆的话轴像那钻你就像那边拆

网友G:
只有敲高了的:loveliness: ,

网友:
低下是轴承没打靠。垫块木头砸一下就好了,没那么金贵是铁的又不是纸糊的。不行就拆下一看就知到了。轮往那边钻你就往那边拧,那是锁紧螺母。

网友H:
主轴是反丝,塔轮与主轴是锥度配合,调节不了高度的。

网友:
普通台钻主轴塔轮做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轮肯定是可以调整的,要不生产厂家怎么装上去了

装上去和调整高度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I:
楼主卸主轴塔轮上的螺丝试一试反方向,我刚修了个台钻就是反丝的,是不是台钻都是反丝我就不知道了,你别越使劲越上劲就麻烦了,看我的帖子我车的反丝螺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lzqwq

网友:
台钻做动平衡 这么严谨的人 一定是德国留学生

楼主:
晚上没找到垫片,用1.5平方的铜线转了几圈当垫片,效果还行,三角带和铸铁轮之间的摩擦声消失了,呵呵

引用 网友E:
把中间 的皮带过轮垫高就行了,我就是 这么解决的,很简单。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了,以后在搞,现在不敢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拆的话轴像那钻你就像那边拆

楼主:
胆子小不敢

引用 网友G:
只有敲高了的:loveliness: ,

楼主:
钳工的书没白看,锥度配合,呵呵,刚看过

引用 网友H:
主轴是反丝,塔轮与主轴是锥度配合,调节不了高度的。

楼主:
您这帖子我拜读了,最佩服玩大机器的

引用 网友I:
楼主卸主轴塔轮上的螺丝试一试反方向,我刚修了个台钻就是反丝的,是不是台钻都是反丝我就不知道了,你别越使劲越上劲就麻烦了,看我的帖子我车的反丝螺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309&high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