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360,自己弄个加长尾管

楼主(2011-03-04):
本来想拿到外面铝焊接,人家说不行
自己动手一下

网友:
直接买原材料搞吧,这个看着有点慌

楼主:
有皮带拉住,射不出来的. 皮带要TG450的,刚好长多5CM

网友:
外径也是12MM吧?如果是的话,外径12MM,内径10MM有很多材料都可以,碳纤、玻纤、铝合金都有,都是“死尾管”

网友:
呵呵,螺丝不影响尾带运动吧?建议LZ在连接处上点AB胶,以加强刚性。

楼主:
放心,我是搞建筑结构的,接合部在末端这尾小截长度,挠度是很小的.反正手弯纹丝不动

重量22.3g比原来重5g不到

楼主:
螺丝我已经考虑位置,就是穿进去也碰不中尾皮带,但是我还是截断刚好拧到内管

网友:
拉杆也自己做?

楼主:
拉杆很简单。就说找2根长的球头扣连杆502+棉线绑扎加长

pro的轴传加长我都想好了,夹断在中间插一根竹签什么的,打钉。拨接加长

网友:
飞越不是说要出轴传改装件么,等等吧
还有,尾桨不加长,暴力要甩尾

网友:
很早前就改过了

网友:
TT的不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