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夹头和KK到手,新作四轴

楼主(2011-03-04):
如图,KK不太熟悉,只是看飞行视频很不错,所以来试试。taobao来的KK5.5,和调试版,不过调试版中间上居然木有芯片,不对吧?
然后悲剧的是,我的电脑没有接这个调试版的接口啊。。需要什么转接?
还有,如何调试等求教

电机夹头做的时候没有考虑转子的空位,没办法搞了垫片。孔径1.2,俺的管子也细了于是又垫。本来设计的折叠,后来发现拆卸没那么容易,需要一把钳子才行,于是放弃了。。

网友:
去买个串口转USB接口就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了  电脑城有卖

网友:
应当直接搞成USB口啊,串口是原始社 会机型的接口了。

网友:
调试版中间上木有芯片是是不对的,应该和卖家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卖家说那芯片木有用。。。
电脑上的串口也是母头的,这接口搞得人郁闷了。。。下周才有空去买转接,更郁闷

楼主:
这玩意如何调试的啊

网友:
我买的今天也刚到,问卖家也说是那个芯片可以没有的,我自己有个2303的usb转串口的,接上试了下读取可以顺利读出,不过因为第一接触四轴就没试写入

网友:
KK用的调试板,只是用串口模拟SPI接口,所以不用MAX232芯片的。
程序默认的我都写的是4轴 “+”模式的,如果不需要变动飞行模式,是不需要更新固件的。
四轴和电调、接收的 连线接法,请参考我给大家的资料。

网友:
连线图如下说明

楼主:
不对啊

接通电源后蓝灯闪一次,电调响,然后无反应了。尝试遥控打右下坐下左上右上啥的试遍了,没反应啊

网友:
1.注意你的接收机和kk飞控的连接通道是否正确,包括通道序号,是否接反等等。
2.检查你的发射机通道方向,是否正常。比如我用的天地飞06A,就需要将拨码开关上的 AIL、ELE、GAS/THR,拨到下、下、上、下的位置上。
3.进行此操作是,油门必须达到最小。要注意最好将油门的微调也拨到最小位置。
如果都OK,当你左手手柄拨到右下角时,飞控指示灯就会亮起来,然后推油门,电机才能正常启动。这个功能就是ARM/DISARM,类似于MK的四轴启动方式,是为了防止操作者误操作的一种保护和安全措施。

网友:
不是吧,KK5.5不需要什么调试器的,直接在控上可以做初始化呀。

楼主:
搞定了,天6A把3通道反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