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金属波箱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上次发贴说恒龙的虎1 3818-1坦克买回家没几天玩了没几次右边履带就不动了,觉得里面在打滑,怀疑扫齿了,昨天有时间把坦克拆开一看,齿轮都磨光了,见下面的照片,左边的红方块的就是磨损的齿轮,两个齿盘都磨损了,大家可以和右边的比较一下,初步判断磨损的原因是驱动轮的传动轴是歪的,有比较大的空隙,见下面照片的红圈部分。

不知道是波箱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轮安装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坏的那条履带后面的诱导轮部分上面的履带是歪的,见下面的照片

下图是另外正常一边的照片

上面这个情况会不会造成波箱的磨损,怎么矫正。

另外请教一下履带怎么拆啊?

网友:
驱动轮没上轴承是一个原因,金属波箱质量是原因,履带长成那样子是因为固定诱导轮的螺丝松了还是诱导轮歪了。
解决办法,买2轴承装上去

网友:
恒龙的就是比较揪心。。。。。特别是德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