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配齿

楼主(2011-03-04):
原配齿: 61:19::60:14 (2582转),现在主齿61扫了,想用60的来代替,不知道提高多少转,配出来是: 60(主齿):19:60:14=?(转)

网友A:
没什么关系,可以换,转速会变到2625左右

网友B:
61T齿和60T齿有大小差,由于425齿间距是固定的,如果使用60T更换61T齿,那么2齿间的间隙变大,更容易扫齿

网友C:
多少kv的电机阿

楼主:
今晚试机,就感觉间隙的问题,虽然可以用,1容易扫,2震动大了不少。算了,还是等61大齿回来吧。我的电机是1600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