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怎么修电机

楼主(2011-03-04):
悲剧·····俺炸机了·还好只损失一轴。电机撞了一下有点向内弯,有什么办法可以修的很完美!!!

损失一臂

损失一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工具掰了一个,结果动作过大,又向外偏了··

网友:
取下轴,先用钳子掰,再找两块瓷砖,把轴放在中间,来回压滚

网友:
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换新的

网友:
同样的命运、我已经这样两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电机   用不着使大劲的。  唉!!!   就当学习经验了。

网友:
慰问一下楼主,我第一次飞,挂到树上,损失两根轴,一个电机。

网友:
俺的电机壳撞弯,现在没法旋转了。。。电机夹头固定的螺丝滑丝了,连夹头一起报废

网友:
用钳子掰很难再复原,基本都会有震动,电机轴在淘宝上2元一根,很容易换,2212电机的3.17mm尺寸的轴直径就行,我刚刚换过,完美,和新的一样,原装的电机60元,根本就是浪费,只是轴弯了而已

网友:
楼上的这个电机轴2元的话我买100根

网友:
X650貌似不是用的2212的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得用巧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咕~~(╯﹏╰)b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是底座撞的有点偏了,就是电机与轴侧面之间的距离变小了,两者也不平行了!

网友:
我说的是X450的电机,X650是4mm的直径,好像是这个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8281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