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再次炸鸡= =~这次球头(连杆组)松了

楼主(2011-03-04):
 好不容易玩了下刚到的副电 结果自己太得瑟了
炸了。这次惨了
球头松了,怎么弄都是松的 一家油门 飞高1点就散 完全站不住了 低速的时候还打浆 就是打尾吧尾电机前面的那玩意
还有我这坏了以后 怎么装 方向都不能控制了 飞高后自动倒飞打转。。我晕~停都停不住 怎么微调都没用
看来真的要换连杆组了

我再学乖了 这次多买点配件 不然为了1个配件少玩3天 还要多花10块钱 我真悲剧

还有个视频大家帮我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连杆组的问题= =

[/rm]

网友:
看布清楚

怀疑横轴断了

楼主:
  哪里是横轴呀 请问~我是新手= =

楼主:
10字盘组那非常松的,重新上好连杆组后 10字盘完全是松的 加油门后 10字盘疯狂上下摆动= =就是下面的图里指的地方,加油后上下上下,,,,,贼快

网友:
是不是不平衡?看看对称不

网友:
视频看不清楚

横轴是绿色的线的位置。
260炸鸡运气不好会断。
拆开看看

连杆是这样的

拆开能看到塑料的横轴(这个是已经改金属的)

楼主:
感谢大哥 谢谢你特地还去找了图,学习了
拆开了 果然是断了 大哥怎么DIY的呀?

网友:
论坛有贴 找找看吧

自己想想也大致能做出来的。
注意钻的孔尽量和主轴成90度.
听说也有人用牙签代替做的
给你横轴的尺寸参考

网友:
现在不是已经出了全金属的260用旋翼头吗

楼主:
那个虽然好 80多快吧 我也准备买的 但是看别人评价 很多人都说孔打的不对 是歪的 我就没入手

网友:
自己打个洞就可以拉  很简单 我的买回来2个小时就断了 自己打了个洞 到现在很安逸
现在基本很熟悉了 就是不太会转圈圈

楼主:
额 用什么手钻打的洞啊 我也想买个钻来 但是我这附近没有卖的 也不知道买什么规格

网友:
之前玩过,炸起来确实不好修,因为飞机很小!

楼主:
  晕 入了钻啊 等工具 想自己DIY 终于好了 可惜。。卡舵了 我晕= =!!!!!

网友:
简易买新的 不贵的

除非自己喜欢DIY不然没意思
九鹰的配件不便宜但零件少的很。
炸完了买个空机也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