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点焊机

楼主(2011-03-04):
今天试了一下。焊薄铁片点一下就好了,。就是焊锯条时焊接不牢固。焊几下次线圈发热历害。是次线圈太细了吗,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变压器是微波炉上的

变压器是微波炉上的

网友:
哪天也学做一个

楼主:
点焊机能焊铝吗,

在家没事做的电锯

在家没事做的电锯

楼主:
放假在家把家搞的乱七八糟的哈哈,DIY没少挨骂

工作台。乱哈

工作台。乱哈

网友:
再找一个 微波炉变压器,两个并联。。。。。

网友:
变压器功率是多大的?是不是因为变压器功率不够?

楼主:
变压器是800W的。

网友:
楼主怎么把线圈绕上去的,微波炉变压器铁芯拆不开啊,高压线圈是破坏拆徐的吗

楼主:
高压线圈我是用钢锯拆除的。

用钢锯干开的

用钢锯干开的

线圈是铝的

线圈是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假在家把家搞的乱七八糟的哈哈,DIY没少挨骂

挨骂?谁骂你你问谁:是不是好色好赌好嫖去或者成天对着电视发呆就不会挨骂了?

网友:
请教那个“在家没事做个电锯”中的接有电源线的吕手柄原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电动喷枪?

网友:
次级的截面不够大,用丝包扁带穿应好一点.次级的电压可以控制在3V-4V左右既可,还有点焊的时间要精确控制,太长容易发红点不上.

网友:
时间有控制器吗?

楼主:
没有时间控制器哦,手里没有时间控制器,就按了个继电器。手动控制。上面那个电动锯是用电动喷枪改的。锯薄胶木板还行:loveliness: 。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点电池还是不错的,点锯条小了点。
要俩个并联的话注意头尾相位,一般不建议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