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A轴用什么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我一直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改装的A轴。用时间长了有回差。工作的时候就会产生振动。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谐波减速机。我没有见过实物,不敢下手。

请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我也好下决心。

什么减速机适合做A轴,多大尺寸的好用,电机怎么装配,回差控制怎么解决,配什么样的卡盘????

欢迎参加讨论!先谢谢了!

网友:
也同问,正在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卡盘,

网友:
个人觉得同步带轮系统最适合DIY

网友:
看了老外的,伺服电机+同步带2级减速,非常不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谐波减速机的厂家,国内有些公司做的谐波减速机的背隙就是回差有那么5-15分,而且谐波减速机是不可能做到无回差的

厂家说。。。反而是蜗轮蜗杆减速箱可以做到0回差,不过要特殊用硬件消回差

网友:
支持!伺服电机+同步带2级减速
这样回差,容易DIY

网友:
不想弄,管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谐波减速机的厂家,国内有些公司做的谐波减速机的背隙就是回差有那么5-15分,而且谐波减速机是不可能做到无回差的

厂家说。。。反而是蜗轮蜗杆减速箱可以做到0回差,不过要特殊用硬件消回差

很有价值的意见。谢谢!

楼主:
谢谢: 板凳      6楼      9楼

有参考价值

网友:
转盘轴承+80卡盘+57电机+同步带2级变速+(可选:步进闭环控制器)

楼主:
15楼的建议很好,但是比较难做实现。蜗杆动态很难处理。

16楼的方案我目前的条件,容易实现。

网友B:
看你要解析到多高的角度精度?

2相步进电机在4细分(这个细分比较有保障,更高可能不一定是有效的)的时候,一圈能分出200x4=800个分度,同步带轮用2的减速比,卡盘一圈能走800x2=1600个分度,这时候在50mm的棒料表面能产生50x3.14/1600=0.098mm的分辨率。也就是精度是10个丝。变速比加大到4,可以做到5个丝。应该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所以精度要求取决于你要加工多大的毛胚,用来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给偶加分

网友A:
楼上各位说步进电机直接带的方案,如果是铣床用,锁紧力矩应该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说步进电机直接带的方案,如果是铣床用,锁紧力矩应该不够

锁紧力矩是个重要问题。所以才考虑用减速机。

网友(2011-07-04):
引用 网友B:
2相步进电机在4细分(这个细分比较有保障,更高可能不一定是有效的)的时候,一圈能分出200x4=800个分度,同步带轮用2的减速比,卡盘一圈能走800x2=1600个分度,这时候在50mm的棒料表面能产生50x3.14/1600=0.098mm的 ...
这个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