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450c出问题了

楼主(2011-03-04):
求助:我买的kds450c的尾舵是这样的,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打舵时,摇杆向两侧稍微打个角度,
舵机
就走到底了,并且摇杆回中,舵机却没有回中,我是新手,只玩过固定翼,请大家多多指教。
飞机在飞行时的录像
问题出在哪?

网友:
看你打杆的时候你的方向设置反了,在遥控那里调一下就是了,如果尾巴一直在转很厉害的话就在陀螺哪里调下正反

网友A:
陀螺仪设置反向了。

楼主:
是陀螺仪的问题吗?陀螺仪是kds800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陀螺仪没问题,是陀螺仪设置反向了。反过来就对了。
视频拍的很清晰,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好的,明天我试试,十分感谢,舵机那部分有问题吗?除了反向外,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B:
方向摇杆设反了,陀螺仪方向也反了。摇杆回中,尾舵不回中是对的。因为你把陀螺仪设在锁尾状态了,要是在非锁尾状态就会中了

网友C:
在控里设置一下 看说明书

楼主:
今天改好了,也调试好了,第一次飞很好,很稳,第二次没注意摔机,损失一根尾管,一个舵机。

网友D(2011-04-25):
方向反了 我之前也反过 在家试机时 尾桨把纸篓给搅得满屋子飞

网友:
在那购买的呀?网购?

网友E:
看到题目进来看看,正在考虑论坛的商家团购450C呢!!
看来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