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拉的尽头了,还拉,是不是摆动距离要设置的

楼主(2011-03-04):
全部的
舵机
都是这样,已经拉到尽头了,还在拉,会不会把舵机拉坏了,需要设置摆动距离吗?

网友A:
控里面设置舵机的行程

楼主:
还是不懂。。。怎么设置的

网友B:
看控的说明书!

网友C:
LZ表述不清楚,最好来段视频,是不是斜盘到底了舵机还在动,那是斜盘拉杆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