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个怪事。

楼主(2011-03-04):
直到换了无刷电机,电调的自检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才发现原来自检铃声是电机发出的。我以前都是以为电调里有扬声器呢,原来扬声器是电机,而且不同电机发出的自检铃声不一样,而且KV值高的电机铃声尖锐,kv值低的铃声闷沉 呵呵

网友:
电机里面有扬声器?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我想应该是电调吧

网友:
LS三位。。。。。。。。没发现电机的构造跟喇叭差不多嘛 线圈+磁铁 很确定的告诉你们就是电机发出的

网友:
估计后面又有一堆人讨论这个锅底的问题了。

网友:
是电机发出的声音,有点电子知识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
振动发声,你可以摸摸电机发声的时候是不是一下一下的在振动,这个和喇叭是原理是一样滴。

网友:
是电机在发声,不是电调!

楼主:
非常的肯定是电机发出的的声音,我用耳朵听了,不信你也听听,声音的音质和kv值有关系,kv低的线圈细长,低音效果好,哈哈

网友:
电机发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摸不到震动
因为外边还有外转子呢,而且线圈绕在内定子上很瓷实,震动很小啊,自检时候只有外转子轻微转动

网友B:
新手都对这个声音(电调自检,电机发声)感到陌生。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报警声呢,赶紧把电池给拔了。

网友:
我也有个奇怪的问题,我的电机接电以后有时候会叫,有的时候又不叫。喇叭坏了?

网友:
哈哈

哈哈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对这个声音(电调自检,电机发声)感到陌生。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报警声呢,赶紧把电池给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