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衬套的加工(难度无法想像)

楼主(2011-03-04):
为了搞一个小小的创作,需要制作一个薄壁衬套,外径为6,内孔5.3~5.5mm,孔深36mm。制作时我事先就准备了工艺加长。(总长60mm)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是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折腾了很长时间,今晚总算成功。具体方法大家可以看图片。或是介绍一下自己先进的制作方法。欢迎讨论并提意见。

失败的衬套之一(不要笑话,真的不易)

失败的衬套之一(不要笑话,真的不易)

楼主:
沙发给自己,一会给大家介绍心得,现在实在是累了。

楼主:
中间在钻孔时,出现的现象我可以说,很多人应该没有见过,钻头刚吃上屑,等于钻头深度外圆上就出现红色的火光。就跟炼铁一样。这可能就是钛合金材料的一种特性吧!后面我回继续研究他的特性。

网友:
钻头深度外圆上就出现红色的火光

钻头刚吃上屑,等于钻头深度外圆上就出现红色的火光。就跟炼铁一样。这可能就是钛合金材料的一种特性吧!后面我回继续研究他的特性。
钻头不利

网友:
看到冒烟了

网友:
你搞的是钛棒????

网友:
 直接买到内孔合适的管,把外圆车掉比较简单吧~!
或者加上点机油要好些吧~!

网友:
先车外圆,后钻孔,顺序反过来对外圆不利,
非要先钻孔后外圆的话做好磨削,
另外这种加工孔的方法定位精度不高,
会出现车破皮,或刀调烂皮.

网友:
先取棒料钻出符合你尺寸的孔 马上割断 长短符合你工件的长度  再取一棒料车到你孔德尺寸  把你先前的敲入 车外圆 搞定

网友:
套入棒和孔的尺寸自己实际掌握

楼主:
这个零件确实需要自己加工,也算追求一种创作的过程美吧!

网友:
车外圆时用活顶尖或死顶尖顶着,吃刀量小点。

网友:
LZ要多多关心你的床子啊,卡盘要长锈了。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的,最近忙别的,机床管理的很差,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钻头钻进去够深了,先不退出来接着车外圆,这样管子不会过大的弯曲走样.

网友:
好像lz是2次装夹的吧!这样是影响精度的哦,如一次下来的话应该没这种情况出现吧!只是个人看法哦!

网友A:
加工的是直喷阀杆?

网友:
先加工内圆,再加工外圆!

网友B:
加中心架钻孔、然后顶尖车外圆。

网友C:
薄壁工件加工时候可以做芯棒

网友D:
原帖由
xshhh
于 2011-3-5 10:01 发表
加中心架钻孔、然后顶尖车外圆。
这个方法可能不行的只有0.25厚度的,顶尖一上去,零件就变形了。

网友E:
壁太薄了吧,0.25就是碱性电池壳体的厚度。你看看7号碱性电池直径合适你不?最好是长虹的,因为我只知道长虹的壳子是0.25的。其他的不知道。
我没有机床,也没学过机械。但是我想。可不可以先钻个5mm孔。然后慢慢镗到合适大小。最后车外圆。而且车外圆一定要车刀吗?可不可以用金刚锉替代车刀?
极有可能我的建议是错的。因为是个门外汉。错了勿喷啊大家。

网友F:
首先说lz的转速是不是打高了啊 加工钛合金忌讳工件发热 一发热加工难度就超高了 再有钻孔之后用沾满水的面纱塞满管子内部 然后用顶针顶住管子 这样的话 只要车床上钻的孔正 壁厚就算是只有0。3 也能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