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常见问题与油针调整

楼主(2011-03-04):
前两天发烧,没有怎么上来,今天病体初愈得知洪哥损失OS91 HZR发动机一台,现向大家介绍几款发动机的调整,个人拙见,不到之处请大家见谅:
1、我们俱乐部都是以700级别左右的飞机来做主战机,所以第一先向大家介绍我们常用的OS91 HZ 和YT91HZ两款大众化发动机,很久没有用过OS91HZ了,因为自我感觉和YT91 HZ没有任何区别,除了缸垫OS发动机所用燃料不同选择缸垫也不同外其他无大出入,价格又很公道,又是OS代工所以一直都在用YT,感觉很好,下图是我第一台YT91HZ,散热头都摔断了角,经历近200起落,现在仍然可以满足日常飞行,但暴力3D就不行了,近2年时间我是这样调整的,头20个起落主油针2圈,副油针1.5圈,定速旋翼转速1811,以后的80个起落主油针1.75左右,副油针1.25定速不变过了这100个起落根据实际飞行要求适当收主副油针调高定速,但最后极限就是主油针1.25,副油针不到一圈,定速不得超过2098转。

照片

楼主:
除了油针的调整以外,发动机的定速很关键,很多动作不是靠转速做的拼的其实是螺距的调整,说白了就是拼手的操作,用我常说的那句话就是“在手”!我们不是职业选手,所以节约才是关键,一台发动机价格不菲,30%油料价格也非等闲之辈,所以常时间的联系和娱乐不能想烧燃料一样烧钱,去年早些时候程同学连续两台发动机爆缸来的惨烈,走的悲壮,应该及时找原因啊。他总说我发动机调整过于保守,其实在双飞的时候我的发动机动力明显不如他暴力,但是我就用这台发动机同样能自旋翻。一台发动机我将近用了2年,没有更换过任何配件,还有有的时候大家认为发动机爆缸后更换三件套即可,其实不然,所谓爆缸就是发动机过热或缸体内有异物造成的,活塞拉杆一定也受到了损伤,如果活塞拉杆稍微弯曲,则直接导致活塞行程不够,发动机内缸压不足导致动力损失,拉杆一定是要还的,再说就是轴承,再好的轴承也有寿命,轴承是需要定期更换的。何况拉杆都弯了,轴承也会有损失,所以如果爆缸,我的选择就是直接更换总成,不必还零件,着不起那急!

楼主:
3、神器登场!!!

罗西91 我的梦想,力哥帮忙实现了一下,到现在没舍得使用,因为太神器了,具体调整和使用方法一窍不通,等待春暖花开了,再让它见世面。先摇着!给大家看看图!迪拜大叔就是它的代言啊,高转速,听说是91级别里的法拉利啊。不过REDLINE 出100了,争取做国内第一个尝螃蟹的人!

照片

楼主:
未完,明天接着说50级别的,OS55 REDLINE 53 以及罗西57的使用经验!

楼主:
600级别飞机发动机

接上篇,介绍完91级别的飞机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用的几款600机飞机用发动机,我们俱乐部好像没有30级别的油动飞机,所以在此省略。
1、OS 50

最早的OS 50直升机发动机不是想现在这个蓝色缸头德,是和机身一样的灰色,而且散热面积也不如蓝色缸头的大。现在已经没有再生产了,OS50也好YT50 也好采用单油针设计,这款发动机我不知道我们俱乐部里还有没有使用者,这款发动机比较皮实,油针的调整根据起落多少从2.25——极限的1.25圈不等。重要的是定期需要更换发动机后轴承。

2、YT55
这款发动机比较常见,我们的YT600上好像都是用的这款发动机。这是2009年面世的吧,头一次在50级别发动机上采用了双油针设计。此发动机的最大弱点就是对高温的抵御能力很低,也就是说如果贫油,发动机会死的很快,论坛上有很多例爆缸、活塞穿孔的例子,均是因为发动机温度过高造成的。我的油针调整方法和几乎和91级别的一样,主油针1.75圈,副油针1.25-1.5圈,我那台是YT的最早一批,近300起落更换了三件套以及前后轴承,动力还是不错的,结果传个了力哥,可由于他不珍惜,没飞几个起落就报废了!!!!!

楼主:
3、RED LINE53

下面介绍雷虎科技出品的RED LINE 53发动机,这是雷虎X50套机里的原厂发动机,采用单油针设计,调整起来没有OS简单,要一格一格的油针调整,动力十足,完全可以和55媲美。抗高温能力也不高,但比55略强,55直接爆缸,但53只是烧火头 ,王逸飞同学如果我没猜错你这台发动机至少在30个起落内吃了你4个火头吧,那是因为温度过高,造成的,X50套机内没有配备定速装置,这款发动机最好是安装定数装置,如果单靠油门曲线来控制发动机转速的话,我建议将IDE模式下油门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油门设定为90%。这样也可以解决发动机高温问题,我的油针调整时2圈多5格,没有定速,油门最高点90%设定。在悬停模式下飞机明显复油,但IDE下飞行刚刚好,如果鉴别这个发动机是否高温,除了手指感触外,要定期观察缸头的红色是否褪色,如果逐渐变粉那贫油高温没的说!特请王逸飞同学注意,再这么烧火头下去,那火头钱能换个发动机了!

照片

楼主:
4、小神器登场!

罗西57,也是神器,50级别发动机里的法拉利,目前我在600上安装了一台,俱乐部里还有一台,机主准备安装在 JR VIBE50上,此款发动机采用双油针设计,有个油针在节气门上很隐蔽。使用此款发动机最好使用罗西配备的高效谐振管。因为此发动机以高转速著称,所以谐振点与其他发动机在高速的时候不太一样。另外就是配备发动机的悬疑,一定要选择高强度能承受高转数的主旋翼。SAB600\杨格600是我的推荐。这款发动机是我见过最抗高温的,可能是散热头和机身材料的不同,按照说明书上表示油针可以最多收到0.75圈。但是我没敢依然是1.25圈----1.5圈左右。另外一个提请注意的就是这个发动机节气门摇臂的固定方式,有颗特别诡异的异形螺丝。在初次安装的时候最好拆下来弄点螺丝胶,我就是在第一次试飞的时候将这颗诡异的螺丝飞丢导致此发动机搁置1月之久,要不是路哥得大力帮助,现在还找不到原厂配件呢,力哥你要注意哦!

照片

楼主:
发动机的日常保养在前段时间的贴力我有提到,飞机就想人一样如果心脏使用得当,寿命会很长,希望此贴队大家维护飞机的心脏有一定帮助,感谢大家关注!THE END!

楼主:
LS你这是网络管理员啊,我刚写完1分钟您就开始发布评论了,你作业做完了吗!!!定速定速,我不跟你说了吗要安装定速!!!先把油针逆时针拧0.25圈!!

楼主:
还有53发动机虽然外在只是单油针其实在化油器上有个小车针,最可怕的就是调它,这发动机对小车针很是敏感!

网友:
力挺师傅.望今后多写点此类的文章,很有收益!

网友(2011-04-18):
写的很到位,辛苦了!师傅!!我的600上的55还依然很好用,但队长说飞起来已经是中老年了,上次他飞坏了我购机以来的第一个火头!赔!!!

网友:
很详细的调整贴。学习。

网友(2012-10-19):
受益匪浅,希望更多的有心人贡献好文章,拉动航模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