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MS522和辉盛MG90电路对比

楼主(2011-03-04):
恒吉MS522

照片

楼主:
辉盛MG90

照片

楼主:
结论,这两个电路板应该是一样的东西,有时候维修可以参考互换。平心而论,恒吉MS522比辉盛MG90要好,主要体现在舵机电机寿命长,这点深有体会。

网友:
522一致性如何?我买的933一致性是很差的,

网友A:
MS522的驱动板和MG90都是一个公司提供的,但是由于电位器阻值及减速比不同,因此板子上的部分元件的参数是不同的,我们不建议随意互换驱动板。另外新版的MS522和MD933一样也将升级使用futaba同厂日本电位器,因此使用寿命将会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升级后的恒吉舵机的电位器和电机是和futaba同级别舵机是一样的了。有了高质量的零件保证,新版舵机比老版品质上了一到两个台阶。

网友:
我试过了四种国产金属舵机和202后老老实实用回了65MG,折腾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522的驱动板和MG90都是一个公司提供的,但是由于电位器阻值及减速比不同,因此板子上的部分元件的参数是不同的,我们不建议随意互换驱动板。另外新版的MS522和MD933一样也将升级使用futaba同厂日本电位器,因此使用 ...

新版522在你们的淘宝店没有看到啊,我比较欣赏你们的522.

网友:
同问,新版522何时上市?

网友:
同问522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2011-05-12):
楼主的mg90我怎么看着有点奇怪,,输出轴没带轴承吗?没有的可是假货噢、